朋友们 求救!!!!奥克斯空调

楼主(2007-01-13):
通电烧25V100UF的电容 我查了电源和负载 我怀疑是变压器是坏的

网友A:
电容前面有稳压吗?

楼主:
有啊不怎么搞的啊

网友A:
通电就烧电容

要么电压过高(前面的稳压坏了)要么电容装反了

网友B:
断开变压器负载,先测电压

然后检查稳压输入和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