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LONG INT 到float 的问题

楼主(2007-01-14):
signed long int t;
float y;
t=-117148;
y=t;
这里y=131100256
完全错误。。。。如何做?

楼主:
-->

y=13100256
我用 y=(float)t;也是一样的。 why?

网友A:
编译器没那么笨吧?你后面用了y没有?如果没有用,可能被优

楼主:
--》

我当然用了。。。我在调试。我看到的
我用的是PICC V9。5的DEMO版本和MPLAB的V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