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电池:镍氢电池有**效应么?

楼主(2007-01-15):
那么电池在接交流电使用的时候是取下电池好?还是不去电池好?

网友A:
俺觉得不取好

还能当电容用了
嘿嘿

网友B:
不用取下

其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完全可以放心,不会存在任何不良后果,而且可充式锂电池本身存在自放电特性,也必须进行补偿。

楼主:
谢谢!

俺以前很少用电池,干脆就把电池取下来了,听说电池长期不用还会造成损坏。

网友B:
任何电池都有储存寿命一说

    可充式锂电池如果在充满的状态下放置一年,其最大容量会损失接近一半,所以脱机保存可充式锂电池时要半充。对于笔记本计算机内的随机电池,最好的保持电池容量的方法是定期(如一至三个月)将电池放光,然后一次充满。
    对了楼主,是否打算请我吃水果?

网友C:
问题是天天用交流电,要不要取下电池来

问题是整天用交流电,要不要取下电池来。不取的话电池的寿命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不停的充电会减少寿命吧。

网友D:
电池组件里充放电保护器

不用担心过充、过放电,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人将电池取下来单独保存,难道要外出时才临时找电池来充电?

网友E:
可以一直接着的,放完一次充满一次才算一次

网友F:
前三的充电最重要

以后你可以充满,再拿下来,过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将其电放掉,然后在充满

网友G:
现在大部分笔记本对电池的工作是自动控制的,

有的可以设成高于多少才对电池进行充电,IBM的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D:
二次电池的使用原则

常用的二次电池,除了Ni-Cd有很大的**效应外,别的电池**效应都很小,
恒量二次电池寿命的指标是:电池放电容量小于标称容量的80%,经过数十年的使用经验,人们发现电池寿命跟放电深度有很大关系,放电深度指一次对电池放电的容量,与电池标称容量的百分比。Ni-MH的厂家给出的不同放电深度下的充电循环寿命为:100%三百次,70%六百次,50%一千二百次。可看出,70%深度的总放电量比100%深度多40%,而50%深度的放电量又为70%深度多40%
锂电池几乎没有**效应,没有必要放完再充,随用随充可廷长电池使用寿命,
我的BIRD手机,我每次都用到剩一到两格就充电,两块电池用了两年,偶尔出差,每天打上二、三十分钟电话,一块电池还能**两天,而一位老乡与我同型号手机,放完再充,电话没我多,电池早换新的了。

楼主:
我的问题和6楼的一样!

充电次数是一定的,充得多了寿命不是减小了么?
chunyang,你是对的,俺的想法也是对的,只不过在运算的过程中出错了,好了,什么时候你来给你买100个苹果吃吃!

网友B:
你误解了“充电次数”的概念

    锂电池的寿命可以认为是恒“充电次数”,但这个“充电次数”指全容量充放电周期,而平时的“浮充”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两个“次数”的基础不同。就算放了一定的电再充,其充电“次数”和指标中的“次数”仍不同,锂电池也同样存在楼上davidli88所及的效应。

楼主:


网友H:
回LS,有,但是较小

网友I:
我个人感觉,不需要太操心这事

电源管理芯片一般都能检测电池电压.
如果一直用交流电源,流过电池的电流(无论是用电还是充单导致的)基本为0.既然电流为0,就谈不上对性能有伤害.

楼主:
昨天买了几节超霸的充电电池,1.5v的

我看他的说明上写着:本电池绝无**效应,充电前无需放电。

网友J:
充电电池有1.5v的吗,晕

网友E:
呵呵,也无需充电...

楼主:
呵呵,是1.2v的,就是一般的5号电池

网友K:
看看碱性充电电池--霸伏

http://www.topcel-battery.com/factory/taiyangnen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