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592MHz的无源晶振有没有误差小的,采购时该如何注意?

楼主(2007-01-15):
11.0592MHz的无源晶振有没有误差小的?好像一般两只脚的晶振上只标个11.0592H6,后面这个6是不是表示误差的?

网友A:
有,具体要查生产商的手册

用ppm标记精度。正规厂家出的都会有详细资料,但目前配套市场上多数晶体(不叫晶振)都是小厂出的,就是有资料也很含糊无意义,找正规大厂的吧。

网友B:
有的

晶体的偏差是ppm,这是看你的产品有什么要求来定的,有时要注意晶振的温频

网友C:
晶振

晶振的精度单位是ppm,一般来说11.0592mhz的常温频差在+/-30ppm均可满足要求。温度频差+/-30ppm(-20-+70摄氏度),H代表8月,6代表2006年,也就是说你的产品是06年8月生产的。顺便说一下电子市场里的大部分都是垃圾货,你可能要多买几只,不行就换。正规大厂质量好,下面的公司可以接受小批量订货,货真价实!WWW.CZ-T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