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简单的电路还不工作?

楼主(2007-01-16):
用MULTISIM9模拟了个最简单的运放电路,输出不正常太小,而换了NE553P后,放大正常,是不是软件有问题啊?

楼主:
输出波形

这是输出波形

网友A:
放大倍数大了

楼主:
改小了一样的

改小后一样效果.

楼主:
前面换的运放应该是5532

换的NE5532正常的,我怀疑软件问题?呵呵

网友B:
你把频率降低点看看,NE5532是高速的,358速度低

网友C:
6点 加隔直电容

楼主:
改过还是不行

按照楼上两位的建议改过了,还是不行,频率降为10HZ,隔直电容换了好几种都不行,一样的效果,没法了

楼主:
实际用面包板搭电路好的

实际用面包板搭电路好的
软件有问题了 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