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写方案设计书或者说是技术标书?

楼主(2007-01-16):
就是告诉甲方你是怎么去实现的?有没有模版啊?借鉴一下
现在手头只有几页含糊不清的设备功能指标,痛苦ing
顺便请教一下:怎么测量一个设备(不通电前)上的一个金属管脚的对地电阻?

网友:
好久不见楼主了

针对什么的标书?
标准、现状、甲方的需求、方案的特点及优势、、、、

测对地电阻?摇表啊

楼主:
一言难尽啊

你说的摇表,我看了看,是不错。但是不适合我,我想做个电路来测量,然后把数据送给mcu。1210认为如何?

楼主:
自己用伏安法基本上行不通,很郁闷ing

那些仪器也没几个高档点的,能控制和通信来着?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我没有见过用电路测的,有点孤陋寡闻了,^_^
我见过n多检测机构,包括国家级的,也都用摇表的啊

再说,为什么要用电路测?避免人为因素?难道被测设备很多,需要自动化?

网友A:
那可比较麻烦

如果是测试精密电路,用瞬间微电流测,你要自己做很麻烦,有成品的,但极贵,测绝缘电阻时用的才是兆欧表。
方案设计书没有固定的格式,写清楚你的思路和优势即可,标书还要有经济方面的分析和商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