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片子可以,用仿真器却不行,为什么?

楼主(2007-01-16):
以前设计的电路,完全可以在仿真器上运行。现在拿来用在新板子上,用仿真器调试却不行,写了89s51的片子却可以运行,这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呢?
用仿真器而且是273输出可以,240输入读不到值。想不透为什么?
有人说是板子的布线有问题,是不是呢?

网友A:
给个原理图先

我曾经是因为P0没加上拉电阻,导致IO出错

网友B: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判断

先确定仿真器包括接头是否完好,再确定目标板是否存在接触问题。

网友C:
EA脚处理正确吗

网友D:
大部分都是EA、复位电路和晶振的问题~~~~~~~~~

楼主:
EA接电源,复位电路和晶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写片子也不行

复位电路用的是max813l,晶振11.0592,30pF的电容。
问题是240输入读不到,而273的输出可以!应该不是复位电路和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C:
"仿真时273输出可以"说明程序在正常运行了

应该不是EA,复位电路和晶振的问题
你240是挂在什么口上的?

网友D:
240输入读不到值~~~~~~~~~~

仿真器探头的RD输出没有接触好~~~~~~

楼主:
240是这样的:

re:tyw
74hc138的y0和at89c51的rd通过74hc32相或后,接到74hc240的1g和2g(即oe1和oe2)。
re:hq_y
仿真器探头的RD输出没有接触好?我换了二个仿真器都不行,但是,用这二个仿真器在以前的板子上都可以呀!
re:zhichengdz
为什么是晶振?用仿真器时使用的仿真器的内部晶振,没用外部晶振。

网友C:
说说273用仿真器是怎么个可以

我判断不是pcb上的EA处理问题是因为你说273用仿真器是可以的,说明软件可以正常运行了.
因为你说了"仿真器在以前的板子上都可以",那么新板和旧板的差异只可能是EA脚了(不可能是其他布线,因为写片子能正常运行,说明新板是好的.)

网友D:
你写一个小程序,不断的读240,看看RD出来波形了没有

如果RD出来了,再看看240的使能端的波形出来了没有~~~~~~~~~~~~~~~~~~~
瞎琢磨有什么用?现在是让尘封已久的示波器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楼主:
用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