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看看

楼主(2007-01-19):
大家来帮看看:
1.有谁清楚CD4020,CD4040,CD4060能用74系列那些型号来代替吗?
2.还有CD4020(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与CD4060(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能代替吗?
3.LM6142(双通道高速/低功耗17 MHz Rail-to-Rail I/O 运放)能用那些型号来代替呢?

网友A:
4000系列和74系列不能直接代替

工作电压、逻辑标准和管脚排列都未必相同,当然,重新设计的话就没问题了。4020和4060也不能直接替换,管脚和功能都不兼容,但重设计时如仅计数可以替换,但细部处理不同。运放可以选择的很多,单从规格上直接替换的有,从应用角度出发,可能选择的更多。看看,TI、NS、ADI等网站吧,有规格表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
CD4020(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与CD4060(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能否详细点吗

网友B:
LS干脆叫chunyang直接帮你把设计做了好了

4060比4020多了个可外接RC或晶振的振荡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找本TTL手册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了!一时下载不了4020,只下载了4060

网友C:
有74HC4020,4040,40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