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样的话还得用单稳电路,或是在反向三极管上做点**

楼主(2007-01-19):
要求在接通电源时只是短暂的导通一下。在切断电源时恢复到原始状态,等待下一次电源接通。如此反复。我用无线门铃制作了一个车棚防盗器,遥控通过一个门磁固定在车棚的门上,只要车棚的门一打开,门磁接通向遥控供电,放在楼上的门铃接受器就会发出声响。但缺点是如果需要在长时间开着车棚的门,门铃接受器就会不停的鸣叫。十分烦人。

要求电路尽可能简单。

网友A:
单稳态触发电路

网友B:
延时电路

用555吧。或直接买一个延时断开继电器。

网友C:
把门磁拆开来装就行了(吸烟有害健康)

门合上时,磁钢不要对准门磁盒,装过头一点,开门时,磁钢路过门磁盒里的干簧管,发一次信号(这个信号与原来的信号正好反向,需加一级三极管倒向)

楼主:
4楼的方法似乎不错

只是如果开门速度较快的话,有可能还没发送完一组完整的数据已经断电了。

网友C:

在基极串个电阻,再对地并个大电解产生积分效应,让基极电压慢点消失,这样就有足够发送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