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3相6拍,110BC380C步进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7-01-19):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

首先需要将连续的脉冲,分配成上述轮流通电的顺序脉冲,现在常用的是使用单片机进行这项工作
将上述分配的脉冲进行放大,以驱动电机运行,需要使用驱动电路。

市场上有现成的产品。网上有经典的电路可供参考。

如有问题,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