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24V入5v出的直流信号,高速,有什么好的开关芯片?

楼主(2007-01-19):
电路需要外接另外一个部件传输过来的信号,是一个24V的信号,目的是当这个信号"有"的时候(=24V),转化成5V,如果"没有"(即传过来的信号=0V),因为要求速度比较快,即通断瞬间时间在微妙级别,有什么好的开关芯片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要隔离,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需要隔离,使用6N137这样的高速光耦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明白,谢谢

哦,明白了

楼主:
另外,有没有工作电压达到24v的光耦呢?

网友A:
光耦是电流器件,跟电压关系不大;

你的24V加上限流电阻绝对能打开高速光耦的;
至于If=?看数据手册~~~~~~~~~~~~~~~~~~~~

至于高速光耦的输出端的电压看数据手册,一般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