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三极管

楼主(2007-01-20):
请问谁知道三极管639 640的b e c都是哪个脚有图更好
再个就是用万用表怎么测出三极管的b c e 万用表的测三极管档坏了 好象是用二极管当也能测出就是不道怎么测?

网友A:
就用欧姆档也可以测也来的

网友B:
万用表测试法

    数字表必须用二极管档,有的表可用200欧档,主要是电流输出要够。对于NPN管,如果红笔接某个管脚而黑笔接任意其它脚时均呈低阻,则红笔所接管脚为B,对于PNP则相反,同样现象黑笔接的是B。
    下来区分CE,先将一根手指弄潮或用舌头配合,对于NPN管,红黑表笔任接除基极外的管脚,然后用潮湿的手指一端接红笔一端接基极或者用舌头接触基极,然后调换红黑同样再测,阻值较低的那次,红笔接的是C,黑笔接的是E,这是利用人体电阻构成共射极放大器的原理。PNP的测法类似,只是红黑极性要相反。

网友C:
晕菜,都知道型号了,直接下数据手册看不就有了?

 相关链接:http://www.datasheet.com.cn

网友B:
讲讲一般原则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