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试试就**刀了,没什么花头滴

楼主(2007-01-20):
我想用红外线来做一个检测液滴下落速度的传感器,不知道液滴穿过红外线时会不会阻挡光路而引起接收管的电平变化,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做医用点滴探测,建议你放弃这个方案

楼主:
为什么?

大虾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能给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B:
点滴探测就是用这个做的

液滴球形外表会折射红外光,点滴探测就是用这个做的,95年我做过这东东.
不知2楼小鸟为什么要建议放弃

网友C:
tyw能不能讲讲你的传感器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
回4楼

我也是这么想的,等我考试完了我就去试试,谢谢大虾!!

网友A:
呵呵,菜鸟比较现实,做出来了,不实用的东西,宁可不做

目前看来,能够准确探知点滴速度,安装方便,能监控液面高度,具有真正实用价值的点滴探测,估计要用CCD成像后,对图形进行分析才能做到,那个难度就不是十分八分的了。

红外线检测容易实现,但是涉及到传感器对齐,液面高度变化,滴筒倾斜造成的误报,安装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没办法大范围使用。

即便用CCD成像,供电问题也是一大考验。

4楼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俺倒是很想知道,这东西如果能做到够便宜够实用,不通过医疗途径,直接卖给护理家属,也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网友D:
红外线可用,但不可靠

药用液体的质地、颜色众多,对红外光的吸收率也不同,加之外面塑胶导管/容器的影响,用红外方案的离散性太大,用在医疗注射监控上面极不可靠,做试验学习锻炼一下很好,但做产品或临床应用是万万不可的,工业上都不能接受这种做法。

网友B:
其实就一个发,一个收

滴壶嵌在中间,滴壶有大小,可通过结构来解决
关键是适当调整灵敏度,使之即使30°歪斜也有输出信号(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对液体颜色要求不严,因为是通过液滴表面折光来阻断红外光的,对透明度不敏感,你做过就知道了),进口设备也是这么采样的,没见过用CCD的.
难的是医疗器械准入门槛较高,私下卖给用户不可取哦.

网友C:
呵呵,俺是白开心一场?

俺没做过,但曾经思考了好久,感觉用红外确实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网友D:
原来如此!tyw说的有理

    我在产房中见过一种自动点滴催产素的进口设备,其精度是“滴”(印象中医生给我老婆开的是5“滴”),采用一体化密封结构,估计是为了避免外界及介质的影响。该设备体积不算大,像个粉笔盒,药液内置,从键盘和标识信息上看,该仪器可调整液滴大小、数量和点滴间隔时间,换用不同药品时还必须进行初始化操作,所以我才认为药液的质地(如粘稠度、折光率等)、颜色等是有影响的。这种设备可以肯定是采用非接触传感的。
    我前帖中有些表述不清,准确讲是不能用外置的红外传感,我知道有人这么做过,就在普通点滴管上附加传感器,这种做法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肯定很大,而专业设备都是一体化结构的,这应该说明了问题。

网友E:
能简单就别复杂

网友B:
哈哈,俺做的点滴机还带反馈控制哦

小马达减速后可控制滴速.
还有一种叫蠕动输液泵的,靠三个滚轮在皮管外面顺序滚动来输液,嘿嘿也蛮有玩头的拉

功能介绍: 如今在ICU、手术室或是一般病房,使用2、3台甚至是多台输液泵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在狭窄的病床旁,尽可能的放置便携式机器成为了新的要求,TOP-2200型输液泵的小巧设计,既节省了空间、又轻便、且容易设置。在性能方面,输液速度可通过输液的滴数和流量进行设定,切换时也采用了按一次就可以解决的简单操作,安全方面也通过了欧洲[EMC]规格标准。  电磁适合性的EMC的规格标准不受外部电磁波的影响,也符合不发出影响其他电子机器动作的电磁波规定之欧洲EMC规格。轻巧便携的设计在体积设计方面,采用了小型轻巧的设计,节省了空间,使仪器轻巧便携。简单、快速的开始使用通过确认输液的设定种类和流量,就可以立刻设置进行输液。根据输液的滴数和流量选择输液速度输液速度可通过滴数和流量进行设定,滴数和流量的滴数的切换也采用了一按就可以解决的简单操作。多功能显示屏在显示屏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显示输液速度、输液预定量、总输液量的数字。为输液管理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应普通输液器的设定可以使用普通输液器的简单设计在节省成本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机体后面的输液设定切换可通过滴数进行调整。具有与外部通信机能能够与外部通信机能RS-232C来将注射器的状态传送到监控器(选择性配备)。快送功能按下快送功能键,就可以以1000ml/小时的速度进行输液。检测区结构在输液过程中出现错误时,门打开的情况下,检测区可自动进行调整。电防止电源误操作的功能设有在输液过程中,既使按错开关键,电源也不会立刻切断的机能。防止水、药液渗漏的构造输液管以及机体表面都采用了防水渗漏的构造,防止水滴和药液的腐蚀。可及时通报异常情况的功能 打开电源的同时,仪器自检也同时开始,使用前的动作确认也会自动进行。输液过程中如果出现气泡、堵塞、电池电压过低、机体内部出现异常情况,都会通过警报器来通知。 ● AC交流电,DC外部电源, 多种供电方式。
● 在关电源之前的流量、预 定量,总输流量数据均被记录。<H1>TOP-2200输液泵,输液速度可以通过滴数和流量两种方式设定,结构紧凑,性能卓越,简单快速的开始使用,多功能显示屏,对应普通输液器的设定,防止电源误操作的功能 </H1>技术规格品名TOP输液泵
型式TOP-2200方式蠕动工作方式使用输液器适应各种输液器(15滴、19滴、20滴、60滴/ml)输液量表示范围1~9.999ml,1ml单位输液流量范围1~1000ml/h或者1~150drops/min(最大流量范围)输液精密度流量精度:±3%使用相当于TOP制造标准的输液器
滴数精度:±2%使用滴数计速方式(at≥300滴)警报功能 空液、阻塞、门开着、气泡、电池电压低下、输液完了、电源转换告知、忘记操作、其他装置的故障检出气泡尺寸50μ以上阻塞检出压有5段变换特殊功能1.KVO功能:预定量输液结束后,自动保持最低输液流量输送液体,以防止形成血栓。
2.自动电源OFF:电池驱动中,停止状态或警报状态持续约3分钟时蜂鸣器就会响起,
为了保护电池如果再经过3分钟仍没有进行任何处理,就会自动切断电源。
3.再警报功能:各种警报消音后,如果没有将警报解除,经过2分钟后警报音会再度响起。
4.设定输液资料**:能够**输液流量、预定量、输液累积量的**。
5.蜂鸣音设定功能:能够选择待机时,操作时声音的有无。
6.电源切换警报功能:当无法以AC来进行电源的供给时,会发出警报音来告知变换为以电池运转。使用条件周围+5~40℃ 湿度30~85%(没有结霜状态)气压70~106kPa保管条件周围-10~45℃ 湿度10~90%(没有结霜状态)气压50~106kPa电源AC100~240V±10% 50/60Hz
内藏电池:可再充电DC12V 700mAh
Ni-Cd(型式:BP-53)连续使用时:约2小时(以使用新的而且满电状态的电池·以25ml/h来输液时);
外部电源DC12.7-15V(外部电源线是选择性配备) 输入电流≤0.3A分类1等级 CF型保险丝T1A外形尺寸84(W)×200(H)×200(D)mm重量约2.2kg附属品AC电源线 1条/点滴检知器 1个/操作说明书 1本/品质保证书 1张选择配备TOP 输液 专用滴架/多运架台/多运连接用电线/ 夹座/外部电源线/护士呼叫连接线/通信电机

网友F:
哈哈~~~以后尿壶可以回收了~~~祝贺tyw

网友G:
输液泵是一个比较量比较大的产品了~~~~~~~~

网友C:
蠕动泵!

蠕动泵啊蠕动泵……

唉……

网友B:
楼上要干色马,哈哈

网友H:
我见过医院使用的一种,就是简单地将滴管随便装入一个小

为此还研究了一番(没有打开,医生说很贵),估计不是使用光作为传感的,很有可能是利用声音(振动)。

楼主:
有可能

我也想过利用液滴滴下时的声音来做传感,不过比较难实现,因为外界的干扰可能会更大,还希望大家多出点好点子,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H:
还有个方案,就是利用直线式(照出来的不是光点)激光管

使用线形CCD做接收

网友C:
TO tyw

提起蠕动泵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个设计,最后就失败在这个东西上面……

全中国似乎都没有能造出长寿命微型蠕动泵的厂家……

网友I:
用红外做液滴计数设备方案一流!

用红外做液滴计数设备方案一流!可以不受滴管液面高度变化、滴管倾斜、液滴颜色、液滴大小、下落速度等因数影响!我们做的产品已进入市场,关键技术我不便讲明,见谅!

网友I:
完全可以

用红外探测液滴是个很好的方案,成本低,可靠性高,我们用红外做的液滴探头不受滴管浸液、滴管倾斜、液滴颜色、液滴大小、滴落速度、环境光线等因素影响,现产品已进入市场!关键技术不便透露,见谅!

网友B:


楼主:
多谢各位

小弟今天晚上和同学一起试了一下,做出来了,效果还蛮好的,还没有对发射管和接收管做任何理就有明显的变化了,多谢各位!!!

网友J:
呵呵 大家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我们做这个东西是老师随口说的,  给我们两个点题目
磨合 磨合 团队协调能力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有明显现象的东西就可以了   至于精度什么的,并不要放在医疗器械的高度上去考虑~~
呵呵 在大家鼎立相助下  这个东西的硬件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就是用红外的方法  目前现象比较明显~~
当然  我们这个只是特例,正常情况下还是要放眼到实用的级别上来考虑的  做事总向高标准看齐才是王道~~

网友K:
这个问体好象很简单

一:知到两滴之间的时间,
二:会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L:
呵呵

气泡会影响

网友B:
气泡进了滴壶就不成泡了,哈哈

楼主(2007-04-10):
做的过程中还是会有点问题

那就是如何处理,说来很容易,但是你在计数的过程当中如果不做处理的话,那个数字就会做死的加,就算你是用中断的边沿检测,也是如此,所以每检测到一次以后要经过相应的延时后再开始计数,这样就可以避免数字狂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