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而又控制马达问题?

楼主(2007-01-20):
大家分析一下,马达速试的控制过程!有4个档位,电压分别是100V,95V,85V,70V谢谢!

网友A:
有什么好分析的?调整占空比就是,不过MCU这么用也危险点

网友B:
不是调占空比,可控硅在这里只是个开关

R2建议用1M欧。
R3用得太小了,C3可以不用。

网友A:
怎么,LS认为可控硅不可以开开关关调占空比?

网友C:
14脚做过零检测,应该是调触发角。不过调占空比也是有可能

网友D:
作个同步信号来调整导通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