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的解释怎么五花八门?!

楼主(2007-01-20):
TE, AD

关于比特率bit rate和波特率buad rate
1----------
http://www.hongen.com/pc/diy/know/it/baudrata.htm
波特率

  波特率是每秒钟传送的信息位的数量。它是所传送代码的最短码元占有时间的倒数。例如一个代码的最短时间码元宽度为20毫秒,则其波特率就是每秒50波特。
  20毫秒=0.02秒 波特率1/0.02=50波特

2----------
http://www.ezikao.com.cn/bbs_disp_all.asp?Boardid=54&ID=10684 讨论复杂了

3----------
http://www.liuguo.net/Article/base/a/200701/861.html
什么是波特率,比特率,调制速率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    点击数:87    更新时间:2007-01-02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波特数,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
  波特率有时候会同比特率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码元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码元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

.比特率
  在数字信道中,比特率是数字信号的传输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有效位(bit)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每秒比特数bit/s(bps)、每秒千比特数(Kbps)或每秒兆比特数(Mbps)来表示(此处K和M分别为1000和1000000,而不是涉及计算机存储器容量时的1024和1048576)。

.波特率
  波特率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次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波特(Baud)。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显然,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三倍;依次类推。

4-------------洋人的解释还是比较清楚明白和一致的

A http://www.webopedia.com/TERM/B/baud.html
Pronounced baud (这个buad原来是bawd,不知道对不对?), the number of signaling elements that occur each second. (每秒钟内信号码元数signaling elements)The term is named after J.M.E. Baudot, the inventor of the Baudot telegraph code. 该术语是根据电报码发明人Baudot的名字命名的.

At slow speeds, only one bit of information (signaling element) is encoded in each electrical change. The baud, therefore, indicates the number of bits per second that are transmitted. For example, 300 baud means that 300 bits are transmitted each second (abbreviated 300 bps ). Assuming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which requires 10 bits per character, this translates to 30 characters per second (cps). For slow rates (below 1,200 baud), you can divide the baud by 10 to see how many characters per second are sent. 对于低速,每个信息(signaling element)只用一位电平变化来表示,因此,波特率就是每秒传输的位数。例如,300波特的意思就是每秒传输300位(简记作300bps)。这样,假如是每字节10位的异步通讯,每秒传输30字节(cps),对低速率(低于1200 buad),用10除以该波特(数/率)就能得到每秒能发送的字节数。

At higher speeds, it is possible to encode more than one bit in each electrical change. 4,800 baud may allow 9,600 bits to be sent each second. At high data transfer speeds, therefore, data transmission rates are usually expressed in bits per second (bps) rather than baud. For example, a 9,600 bps modem may operate at only 2,400 baud. 高速时,其每位电平跳变(each electrical change)的编码可能多于一位。4800波特将允许每秒发送9600位。高速数据传输时,数据传输速率通常用每秒多少位(bps)而不用波特表示。例如,9600bps的调制器仅可以工作在2400波特之下。

2 http://www.pccompci.com/Baud_Rate.html
Baud Rate

The baud rate of a data communications system is the number of symbols per second transferred. A symbol may have more than two states, so it may represent more than one binary bit (a binary bit always represents exactly two states). Therefore the baud rate may not equal the bit rat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recent modems, which can have (for example) up to nine bits per symbol. 通讯系统的波特率是每秒传输信息标记(symbols)数。一个symbols可能有超过两种的状态,因此,它要用多于一个二进制位来表示(一个二进制位只能表示两种状态),因此,波特率可以不等于位速率(即比特率the bit rate),尤其是对于最近的调制器而言,这种调制器的每位信息标记(symbols)往往在9位以上,详见实例。

For example, a Bell 212A modem uses Phase Shift Keying (PSK) modulation, and each symbol has one of four phase shifts (of 0(deg), 90(deg), 180(deg), or 270(deg)). Since it requires two bits to represent four states (00, 01, 10, and 11), the modem transmits 1,200 bits/s of information, using a symbol rate of 600 baud.例如,Bell公司的212A型调制器,用的是PSK调制,每个信息标记有4种相位(0度,90度,180度,270度),因而,需要2位(2bits)来表示这4种状态(00,01,10,11),调制器传输信息速度1200bits/s,所用的波特率(a symbol rate)为600buad。
Usually the baud rate of a modem will not equal the bit rate and is of no interest to the end user--only the data rate, in bits per second, is.调制器的每秒波特率通常并不等于它比特率,而它也不影响终端用户的数据速率。
Therefore in referring to the data rate of a modem, use bits/s (or kbits/s, etc.), not baud rate.因此,调制器的数据速率往往用比特率(bits/s 或 kbits/s等)而不用波特率表示。

Named after J. M. Emile Baudot (1845-1903), who was a French telegraph operator, who worked out a five-level code (five bits per character) for telegraphs? It was standardized as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lphabet Number 2, and is commonly called Baudot (and is a predecessor to ASCII). Since 2^5 is only 32 and the uppercase letters, numbers, and a few punctuation characters add to more than that, Baudot uses Shift In and Shift Out characters (ana**us to how the Caps Lock key on a PC keyboard reduces the number of keys needed by enabling each letter key to represent two characters).
Baud means "state changes of the line per second"

楼主:
第二个链接的讨论内容----

什么是波特率?
作者:olivet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     我现在在看《网络与通信》,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明白。
>     在第二、三章的习题中多次看到波特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与信号传输速率有何区别?
>     比如,假设采用异步传输,一个起始位,两个终止位,一个寄偶校验位,每一信号码元两
位,对于下述信号(波特)率,试推出相应的信息传输速率(b/s);(1)300 (2)600 (3)1200 (4)
4800。
>     答案为何是
> 1)300*12=3600b/s
> 2)600*12=7200b/s
> 3)1200*12=14400b/s
> 4)4800*12=57600b/s
> 请教一下,谢谢!

作者:fengfei123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我觉得,波特率就是信号变化的速率也就是其周期相应的频率。而题目中,有“一个周期内传输
12位比特(1+2+1+8)”的意思.
我也觉得这有点想不通的,请各位指教

作者:strongpig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波特率是相区别于比特率的概念。
波特率是单位时间内传送码元的数目,码元就是你要用若个比特表示的最小单位,比如字节(8比
特)。
比特率单位时间内传送比特的数目。

比如传送字节(8字节)的速度是100波特率,那么其比特率就是800。

作者:fengfei123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信息比率:7*2/(1+2+7*2+1)=14/18
信息传输速率:1).300*14/18
              2).600*14/18
              3).1200*14/18
              4).4800*14/18

作者:xuxiandi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波特率就是电平变化的速度,
假如说两个节点间通信,
用曼彻斯特码,每秒传4个比特哪他的波特率就是8啦,,电平变化一次就表示1个波特率
我在哪本书上看来的忘掉了好象是哪本自考配套练习上吧你可以去看看,,,
文字

作者:星际浪子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
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量称为位传输速率,简称比特率。比特率表示有效数据的传输速
率。
(摘自自考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
    你题中的所谓答案肯定是错的

作者:星际浪子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在信息传输通道中,携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叫码元,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数称为码
元传输速率,简称波特率。波特率是传输通道频宽的指标。
    每秒钟通过信道传输的信息量称为位传输速率,简称比特率。比特率表示有效数据的传输速
率。
(摘自自考教材〈计算机组成原理〉)
    你题中的所谓答案肯定是错的

作者:hayoo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答案是正确的。
正如前几位朋友所述,码元,波特率,比特率(既传输速率)的概念表述都没有错,但我觉得这些是书
中的定义,我来解释一下。
码元其实就是电平信号在信道中传输的单位。一个码元对应一个电平信号。因而波特率就是码元的传输
速率,是相对于物理信号而言的。
而比特(bit)是信息量的单位,这我不多做解释了。比特率是信息量的传输速率,既我们平时常说的。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
  如若一个电平信号有2种变化,既一个电平高或低,可表示2比特的信息,0或1。(二进制)
  如若一个电平信号有4种变化,既一个电平1V,2V,3V,4V,可表示2比特的信息,00,01,10,
11。
既比特率是log2 M 倍的波特率(M以2为底的对数)(M为电平信号的变化数)。
如是二进制的话,则波特率=比特率。

以是仅是我个人的一些体验,是参考相关资料后总结出来的,如有不对之处,还请不吝赐教,让我们一
起进步,就像同学一样,谢谢!
有事可MAIL我: yuqiang@shtu.edu.cn

作者:hayoo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上文中  如若一个电平信号有2种变化,既一个电平高或低,可表示2比特的信息,0或1。(二进制)
  应为可表示1比比特的信息。
真是对不起,请大家注意。:)

作者:charley_woo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波特率确实与比特率不同。
    但是从上面对波特率的解释来看,好像有点出入。
    曼撤斯特编码中,一个3Hz的方波,它的波特率是多少? 是3还是6?
    我想应该是3,以一个完整波形作为单元。如果以码元为单位,显然有6个码元,就是6了。

请大家讨论:)

作者:hayoo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楼上的朋友问得真好。

曼撤斯特编码中,一个3Hz的方波,它的波特率我认为是3。而比特率也为3。
更正一下,码元应是带数据信息的信号单元,并非电平信号。一个码元所对应的是一个数据信息单元。
而曼撤斯特编码中,一个码元内信号变化为两种,故波特率=比特率。
我所发的公式中,M应代表一个码元内信号变化的种数。
不知对否,还请大家讨论!

作者:珍珠刺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波特率是:码元传输的速率单位。也称为调制速率、波形速率或符号速率。
比特是信息量的单位。与码元的传输速率”波特”是两回事。
上面有人说的什么:0,1 之类的理解得不全面。
信息的传输速率”比特/秒“与“波特“有一定的关系。若1个码元只携带1比特的信息量,那么”
比特/秒“与“波特“在数值上是相等的。但1个码元只携带n比特的信息量,那么M波特码元的传
输速率对应的信息的传输速率为Mn比特/秒。
上面有人提到的3HZ的方波的码元的多少?
用奈氏准则: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2W 波特
                       其中W是理想低通信道的带宽,
            那么,3HZ的方波的最高码元是6波特(这是理想状态)

            但是如果是带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W 波特
                       其中W是理想带通信道的带宽,
             那么,3HZ的方波的最高码元是3波特
为了提高每个码元能携带的信息量,采用多元制的调制方法。如16元制时一个码元可带4个比特的
信息量。

作者:merrywind 提交日期:2003-5-31 20:08:00
   请问楼上:
那答案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能不能再结合上面那道题目作个实例分析??
谢

作者:jumphoho 提交日期:2005-1-27 10:07:00
   看了各位同学的评论,我的头有点晕晕的,我从网上找来的关于波特率的**

波特率,即数据传送速率,表示每秒钟传送二进制代码的位数,它的单位是位/秒。假如
数据传送的速率每秒为120个字符,每个字符包含10个代码位(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这时,传送的波特率为:
10×120位/秒=1200波特(bps)
每一位代码的传送时间Td为波特率的倒数:
Td=1/1200=0.833ms
异步通信的传送速率在50到19200波特之间,常用于计算机到CRT终端,以及双机
和多机之间的通信等。

这样说的还算通俗吗?

该帖已被jumphoho在2005-1-27 10:07:06时编辑过

作者:Timmy 提交日期:2005-1-31 10:25:00
   楼上的错误,你说的是比特率
第12贴right

作者:kkkemu 提交日期:2005-2-2 10:24:00
   学习...

作者:xineee 提交日期:2005-4-12 14:09:00
   晕了

作者:irwin 提交日期:2005-4-12 20:38:00
   晕...
这道题究竟该如何解

作者:啊么 提交日期:2006-4-4 20:35:00
   我看有些书上解释波特率:信号传输速率,又称码元速率、调制速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信道传输的码元个数,。若信号码元的宽度为T秒,则码元速率定义为:1/T

作者:qiewei819 提交日期:2006-4-5 9:27:00
   那么这个题该怎么解呢,
请看:
若无噪声信道的线路带宽为3KHZ,每个码元可能取的离散值个数为8个,则信道的最大数据传输率可达多少呢?
用奈氏准则:理想低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2W 波特
                       其中W是理想低通信道的带宽,

            但是如果是带通信道的最高码元传输速率==W 波特
                       其中W是理想带通信道的带宽,
     该用哪个公式呢?

网友A:
似乎波特率是物理电平上的,比特率是逻辑上的

网友B:
这么罗嗦?其实很简单的。

波特率就是指符号传递的速率. 而bit率则是指折算成二进制符号的速率.

例如,如果一秒钟能够传递10个符号,则波特率就是10波特每秒.

如果每个符号只能传递两种状态,那么就是10比特每秒了。

如果每个符号能够传递四种状态,那么就是20比特每秒了。

如果每个符号能够传递n种状态,那么就是10*log2(n) 比特每秒。

由于在数字电路中,通常是二进制的,所以很多时候比特率和波特率相等了。

网友A:
不同意圈圈

波特率应该是指信号的物理传输频率,如上面**所述,9600bps的猫,实际的传输波特率只有2400波特,因为每个信号波传输了4个bit。不这么做的话,信号频率将超出电话线路带宽。

网友A:
看错了,圈圈的解释也能成立

网友C:
00的解释是正确的

楼主:
00的说法是否正确我还不敢肯定

比如数据传输时是有起始位和结束位的,这里,所说的“符号”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网友B:
一个结束位或一个起始位也算一个符号.

楼主:
看来,得详细了解一下波特率的“机理”

实话说,原来一直是一知半解。如今看来,根本够不上一知半解。

麻烦00详解一下关于“符号”的种种含义。看上去它既有位,也有字节。比如从下图来说,如何理解呢?

网友D:
圈圈和菜鸟说的是对的

了解电话线上用的调制解调器如何调制(现在的产品都是调相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

网友B:
像你说的那个图,我们通常认为它的波特率和比特率是一样的

波特率是指完整传送完一个符号所需的时间的倒数.通常情况下,我们取信道中一个最小的单位来当作一个符号. 上图中,最小的单位就是一个位的宽度t.我们就说它的波特率为1/t波特每秒.由于一个位只能携带一个二进制位信息,所以它的比特率就是1/t比特每秒.如果这个信号一个位可以传递2个二进制位信息,即一个位有4种状态: 0,1,2,3(分别用0V,1V,2V,3V来表示),那么比特率就变成2比特每秒了。

这些计算都是指信道上传递的信息,与编码方式等无关.编码方式不一样,数据传输的速率就不一样。相应的,可以定义数据传输比特率. 例如我们常说的网卡为100Mbps,实际上数据传输速率是比这个少很多的,因为还有协议开销.USB总线也是如此(1.5Mbps,12Mbps,480Mbps都是指数据线上一个位宽度的倒数).

网友E:
运放4558与5532哪个好!

运放4558与5532哪个好!

网友F:
包得率和必特率!

如同运输带和被运输物。

如果一个运输带有很多格。那么单位时间通过多少格就是包得率。
单位时间内输送的物体数就是必特率。
物品大小不等。
如果物体比较大,占用运输带格数会多些。
如果物体还有包装,那占的格数将更多。

是这么样的了。

楼主:
帮我讲讲,确实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见笑了……

看来,只要明白这个,他们的话我估计能基本明白了。谢谢!!

--------------------------------------------------------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圈圈和菜鸟说的是对的

了解电话线上用的调制解调器如何调制(现在的产品都是调相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

网友F:
我的说法是不是不正确?还是表达有问题?

楼主:
你说的是否正确先放下,但是否能明白,我看要建立在

他们讲的概念我是否明白的基础上。

谢谢!!

网友F:
这么说是我表达有问题了。

有谁反对我所做的比喻?

网友G:
同意杨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