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啊,自己的电视机坏了

楼主(2007-01-20):
2004年买的菲利普等离子现在无光无声,维修站的来看了说电源板坏了,只保修一年,换一个要2K多。我琢磨着自己修修看,可是没有图纸,特复杂
三星V4屏的原配电源,google都找不到图纸!

平板电视,太恼人了!

网友A:
电源部分再复杂也能修的

你就慢慢玩吧

呵呵:-)

网友B:
我家的...:(

主机坏了,刚修好.
显示器又坏了,还没修好.
鼠标也坏了:(扔
电暖器也坏了
哎呀那个...
老婆也差点儿就吹了:(

网友C:
从原理分析下手,不会太难

先去书店看看TV维修方面的书吧,电源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D:
看看用什么芯片,不行就再做一个吧

网友E:
平板电视的电源一般就是24v/12v/5v等几组

最坏,自己采购一个差不多的电源替换他

网友F(2011-07-12):
自己买一个电源装上就行淘宝的便宜:dizzy:

网友G:
我家的是crt电视,电源坏了我自己修好的,开关管容易坏,功率电阻容易坏。

网友H:
有东西在那里,就是图纸,你可以把电源部分拆下来慢慢反推原理图,只要花时间,绝对修的好

网友H:
另外想问楼主,来修电视的人是菲利普指定的售后吗还是你在外面随便找的?

网友I:
维修主要靠经验,并不是靠原理图.

网友J:
楼上说的靠普,太不了每个元件统统量一遍,如果还不行找出它每个输出端电压电流值,能后自己做一个电源。
我前天DVD的电源坏了,我知道它输出为+12-12V和5V也一样自己做了一个,不计成本。。。。。:lol

网友K:
:L我一个朋友就是平板电视一个地区的售后负责人,其实有些没坏的也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