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军品电路设计的朋友?

楼主(2007-01-20):
最近在做一些军工的板卡,但有些器件实在是买不到,
或者周期太长,不能满足项目要求。

客户又要求确保产品品质,这种情况下,以下方法可否作为变通途径?
比如,能否选择工业或者汽车等级的芯片设计板卡,
如果板卡能够满足军品试验标准,比如高低温、振动、潮湿、盐雾等试验,
是否可以认为器件已经得到筛选,满足军品要求?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不行.

如果非要变通必须经过客户的允许.但最好别这样干.
你可以先预订你要的军工级别产品,但在完成基本功能时可以用一般器件代替.等最后再替上最终产品,然后完整的验证可靠性和极限性能.

网友B:
对于真正的军级产品你的想法是绝对不行的

    军用元件并不是简单的从工业级、车载级元件中挑出来的,其本身制造工艺特殊,除满足温度特性外,其抗冲击和EMI等方面的特性比普通非军用器件要求高得多,非军用元件无法满足战场条件下的可靠性和寿命。当然,军方用的东西不一定非用军用级设计,军标中也有低规格的甚至等同于一般民用,但这要有标准文件依据而且要在合同中注明,否则,真是严格按战场指标要求而你又做不到,出现严重后果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这绝非“危言耸听”。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问题在于:

首先,上述思路是客户那边认可的-虽然暂时没有写道协议里边,因为他们那边也清楚,有些器件买不到军品的,他们一直以来所用的MCU,都是汽车级的。

其次,如果板卡通过温度、振动、EMI等客户要求的军标试验,而且经过理论分析,产品寿命远长于产品的实际使用期限,那是否可以认为它满足要求呢?

我们在手册中已经声明了所用的器件类型、等级、温度范围等,也声明了试验标准而且完成了相关试验,这种情况下对产品故障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另外,核心问题还是一个,有些器件、比如属于禁运的,实在买不到。

网友B:
那你就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

所谓“免责条款”。签了如果出问题,跟你无关,谁签谁负责;不签,按有关法律和程序,出了问题是“一条线”,项目主设和出问题部分的具体设计人、审核人是要负责的。

楼主:
谢谢chunyang兄的 建议

网友C:
需要什么器件 看我能不能提供一点给你

零零散散也买了一些东西 有些没有用完就放着了
如果能用的着 可以提供给你

nxzp12348@sohu.com  MSN

同时我也在买一点芯片 REF200AU  谁能提供一点

网友D(2010-08-01):
也许LZ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或者贸易商,我们做的东西也需要一些美国对中国大陆禁运的器件。不过我们的供应商的渠道比较好,可以先把东西放到马来西亚,再转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大陆。有些时候的确是事在人为。其实有时候不是没有办法,看你有没有深入挖掘信息,有没有把身边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极致。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在进行电路设计甚至方案设计时就要和供应商沟通,看在方案中用的核心器件是否容易采购。有时候设计方案没有问题,采购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采购可能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去年年底到现在AVR的单片机、TI的2812,以及FPGA等普遍涨价和缺货,相信已经有所体会,这还只是通用的。对于工业级或军用的则更应做好提前量工作。仅以亲身感触给以小小提示。

网友:
兄弟,千万别这样做。除非你是老板。愿意为利益付出。
否则,比如关键时刻,坦克起不来了。是要进局子的。做军品,风险很大。。

网友E:
不能,以前朋友在的那家公司,客户把军品的板子拿来给他们抄,他们老板都不敢做,因为实在不好搞啊……

网友D:
大家也不要把军品想象的那么可怕,军品也分为很多种。如果是型hao和列zhuang的,当然要慎重的评估。如果是配套的辅助设备或产品就没大家想想的那么恐怖。当然,要有能把东西做好的把握为前提,不能为了利益而忽视责任。

网友F:
要看是真军品还是假军品了,不是军队用的东西都是军品的……
解放军业余玩CS的娱乐室里,显然网吧级的显卡声卡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