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插值

楼主(2007-01-21):
8位单片机温度控制精度不够,就是温度上下跳动大,听说二次插值行,望大侠们多指教,要是什么地方能找到例程看看更好,谢谢!

网友A:
估计插值也不管用,要加迟滞补尝

网友B:
这明显是你的控制方法不正确

一般温控设备多有惰性,对于这一点必须充分考虑。采用“逐次逼近”是最好的办法,离控制点远时,调整幅度大,接近时调整幅度要小。

网友B:
例如:

你现在设备温度是0度,要达到100度,若用0.618法,那么第一步你应该设计为62度是你的目标调整温度,然后再测量温度,第二次再用差值乘0.618,这样逐次逼近100度。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第一次的设计目标是62度,你要测量其最高可以达到的温度,看与你的目标温度相差多少,这样,在多个不同点取得些数据,描出曲线来,下一步怎么做?你自己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C:
模糊控制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