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V的信号怎么能变成-0.5-+0.5V的信号?

楼主(2007-01-21):
谢谢

网友A:
加-0.5V的偏置电压就行

网友B:
用运放搭简单的加法器

然后如楼上所说给-0.5V的偏置即可。

楼主:
直接用隔直电容可以吗?

加偏置电压,振幅有可能不是严格1V,
最好能自动取其电压值的一半,
直接用隔直电容可以吗?

网友B:
不可以,电容又不能改变电压的参考点,基本概念不对

而且电容是频率响应器件,不是任何信号都可以通过的。

楼主:
只取出交流信号

这个信号是正弦,振幅不定但不超过1V。
我想只取出交流信号,加个负0.5V不行。

网友A:
那你得说明频率范围和信号源阻抗

楼主:
20KHz到50KHz,

信号源是高阻电流原在390欧姆电阻上的上的压降。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做实验试试看,比谁的回答都正确

网友D:
对,运放加编置,试一下就行

网友E:
如果是交流信号,直接用电容耦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