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過二極管将N个IO实现的N*N键的设计

楼主(2007-01-22):
IO, COM, rc
知道的可以發個圖看看嗎?
我的郵箱是 iammercy@163.com
謝謝

网友A:
你去HOTPOWER的BLOG上看下,或着这个站点搜索其帖子

网友B:
很抱歉,我从不存档,帖图被删除了~~~

代码是我从该图直接编写的.

网友C:
参考下图

re

网友B:
这个电路二极管太多了,简直就是二极管编码电路

楼主:
回chenlung:我就是用了這個圖

我后來用了這種方式實現編碼,做13鍵315M RF遙控器
有按鍵才對后續PT2262供電,實現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