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监视芯片tl7705acp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电压监视芯片tl7705acp的问题
在使用时只要是按任何一键7705就会复位第五脚变为低电平,导致单片机复位;但是键盘和7705没有任何联系。第七脚也没有电压降低和抖动的迹象。把显示器拿掉用万用表测量第五脚则没有复位的变化。只要是和7705第五脚 有联系的芯片去掉则7705的第五脚就不会产生复位变化。 什么问题?

网友A:
这得看你的电路

楼主:
其他同样的线路板没有此问题只有这一批有。

其他同样的线路板没有此问题只有这一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