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功放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工艺上的区别。

楼主(2007-01-23):
相同的骨架,要做到音频范围内特性平坦,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区别还是很大的

电源变压器是固定频率,而音频变压器则要求工作在20~20000Hz。
故要求:
1、每伏匝数按20Hz计算;
2、由于最高工作频率是20000Hz,要求线圈分布电容要小;
3、用三明治绕法,以得到很小的漏感;
4、适当的匝比,便于阻抗匹配。

楼主:
谢谢。

不懂这句“每伏匝数按20Hz计算”。
是不是20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