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器总蓝屏?

楼主(2007-01-26):
我的机器用了2年半了,组装机,刚开始装的xp,前一阵子只要玩大一点的游戏就突然蓝屏了,后来发展到一开Realplayer就蓝屏,然后我就重装了系统,没过几天有那样了,后来我改装2000,还是有那个问题,怀疑是硬盘磁盘碎片太多了,接着我把每个硬盘分区都整理了一下磁盘碎片,稳定了一周左右没蓝屏,接着又不行了.我把虚拟内存初始大小设成384M,最大值设成1024M(我的c盘还有2g的空间,内存大小为256M,AMD Sempron 2200+),还是有蓝屏现象,现在蓝屏现象不如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有时还是会突然蓝屏,特别是机器开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一下是我记录蓝屏时的提示:
***STOP: 0X0000001EC0XC0000005,0X8050007,0X00000001,0X00000002)
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Address 80500007 base at 80400000,Date stamp 42258bd8_ntoskrnl.exe
Beginning dump of physical Memory
physical memory dump complete,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or technical support group.
那位高手能告诉我到底哪里出毛病了,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像是硬件问题

监测一下CPU的温度,另外内存的插槽松了或者内存质量不好,温度稍高就工作不稳定也可能是原因,可以换条别人的内存试试。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

如楼上所说的,另外新装系统时要将操作系统所在分区格式化后再装。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了多于一个内存条?

如果不是同一型号,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笔记本蓝屏
在学校狂蓝屏,好像开的程序多了就很容易蓝屏
回家后怎么用都不蓝屏,拿到售后那儿,人家试了试没蓝屏,说没事
我郁闷,估计回学校后还要狂蓝
莫非环境也有影响?什么影响?

网友E: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F:
中病毒也会蓝屏

重装之后没蓝屏说明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重装之后没几天又蓝屏,可能又中毒了也说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