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的耗电计算——拜托chunyang前辈

楼主(2007-01-27):
  如果元器件注明糕点电流为5毫安,这个5毫安时至每小时耗电的电量吗?和A/H有什么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基本概念有误

电流是瞬态量,耗电量则是积分值,跟电流、电压都有关,单位是VAh即瓦特时,我们平时用电计量的基数是“度”,1度=1000VAh。Ah常用于表示电池等储能元件的容量,之所以其中没有电压值,是因为对特定电池而言,其输出电动势是一定范围内是确定值,但实际应用时还必须考虑电池电压,如1节3.6V1Ah的锂电池相当于3节1.2V1Ah的镍氢电池。

楼主:
果然是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