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太差

楼主(2007-01-28):
我用89S52,因为驱动高电平电流问题,在P0、 P1、P3上都加了4.7K的排阻上拉。插件的。
生产时问题多多,排阻不良率达到10%以上。出来的板就有30%左右不良。很是郁闷。
表现为排阻靠公共脚的几个脚有作用,远的几个脚不和公共脚有电阻,但后面几个脚互相有电阻。就象是排阻中间被折断了一样,断的位置也不统一。
有可能是本身质量问题,也可能是焊接工艺问题,温度变化太快,导致排阻在热涨冷缩的过程中断裂。
各位设计产品的时候,用到插件排阻,小心啊。

网友A:
排阻质量问题!供应部门吃了回扣。

网友B:
焊接工艺问题可能较大

我碰到过,贴片电阻,三极管都拉断裂了,可找找这部分原因

网友C:
可以肯定是焊接过程导致的损坏

是不是质量问题,要看元件的实际参数和标称参数的关系,前者大于等于后者,就是100%损坏也是你“用”的问题,如果前者小于后者,那就是质量问题了。普通插件排阻适用于波峰焊和人工焊,元件自身的耐温及准许的温变曲线肯定不如SMD器件。

网友D:
楼上正解,呵呵

楼主:
锡炉

谢谢。
估计是工厂用锡炉,炉温比较高,而且操作时没有预热就直接放进去。
小作坊的做法。
与工厂沟通,商量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