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水器点火原理

楼主(2007-01-28):
有一博世热水器,唉,点火10秒后熄灭。

现象:高压点火电路正常,但是误认为没有点着火,所以电脑关闭燃气开关。

不知道原理,不知道怎么修。

有个高压包,出来3跟线,一根点火线,2根应该是感应是否点着火了的线,但没见过这种感应温度的电路,请支招。有照片

想自己弄主要是维修人员告知这个东西老坏,而且google了一下的确如此

楼主:
探头,直接架在燃烧的火焰中

楼主:
高压部分

我没有搞过这个,不知道这个探头如何获取温度信息。。

网友A:
不是测温度,火焰是导电的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网友C:
火焰离子电阻几十k~几百k,没火时十几M以上

熄火是常明火太小或没对准离子检测针,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又学到了

昨天晚上搞定了,直接接了一个3M电阻,hoho

网友D:
这样不安全!

若没有打着火或着火后熄灭了,燃气具不会关气,很危险!

网友A:
是啊,LZ还是别搞维修了,害人害己啊

网友E:
也可能是缺水保护了

网友F:
我买的一个二手的热水器也经常出问题,打不着火或者烧了一会儿就突然熄灭了,冷水刺骨,时好时坏,本来想拆下来自己修一下,不过自己不懂,就没拆,凑合着用吧,不过看上面各位的回帖,了解了一些东东
当初那个老板说是"三角"牌的,很不错的一个牌子,我就买了,MD,没想到这么水.

问个问题啊,喷头出来的水的大小跟什么有关啊,水小是热水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水压的问题

水压不够也会熄火的

网友C:
电磁气阀与火焰探测针是联动的

打不着火或是中途熄火,探针测不到火焰,气阀就自动关闭了哦
不过lz直接接电阻是不可取的,这样离子检测就无效了,确实很危险的.

图是灶具离子检测与点火原理图
点这里下载ttt.sch文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30191350710.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