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区别?

楼主(2007-01-29):
各位大哥,小弟请教一个问题:
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区别?
两种管子各自用在什么场合?

IN4007、IN4148与IN5817各是何种类型?

网友A:
还是看模拟电子书

晶体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D”加数字表示,如: D5表示编号为5的二极管。

    1、作用: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电性,也就是在正向电压的作用下,导通电阻很小;而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导通电阻极大或无穷大。正因为二极管具有上述特性,无绳电话机中常把它用在整流、隔离、稳压、极性保护、编码控制、调频调制和静噪等电路中。

    电话机里使用的晶体二极管按作用可分为:整流二极管(如1N4004)、隔离二极管(如1N4148)、肖特基二极管(如BAT85)、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等。

     2、识别方法:二极管的识别很简单,小功率二极管的N极(负极),在二极管外表大多采用一种色圈标出来,有些二极管也用二极管专用符号来表示P极(正极)或N极(负极),也有采用符号标志为“P”、“N”来确定二极管极性的。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从引脚长短来识别,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3、测试注意事项:用数字式万用表去测二极管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此时测得的阻值才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阻值,这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笔接法刚好相反。

     4、常用的1N4000系列二极管耐压比较如下:

型号 1N4001 1N4002 1N4003 1N4004 1N4005 1N4006 1N4007
耐压(V) 50 1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电流(A) 均为1

网友A:
看这个,上面的概念台模糊

二极管: 征向电阻一般几百ohm
         整流二极管
         开关二极管:反向恢复快,做超高频开关
         恒流二极管:工作在起始电压和最大击穿电压之间,这个时候电流恒定,动态电阻波动很大;正向工作
         变容二极管:结电容与外加电压成比例
         快恢复二极管:反向击穿恢复快速,正向压降与普通二极管相同,做中频整流
         肖特基二极管:反向击穿恢复快速,正向压降小,做高频整流,检波
         检波二极管:结电容小,内阻大,压降小,正向电流小,正向工作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下,同时要求流过的电流在最大电流和稳定电流之间,动态电阻波动小,反向工作
         光敏二极管:反向电流与光照成正比线性。工作与反向

网友B:
myjj:ggggg8228

4楼有性格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