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圆盘的转动惯量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07-01-29):
一个圆的铁盘,直径0.3米,厚度2cm,求他的转动惯量。急啊,直到的快告诉我。谢谢谢!

网友A:
太懒了

这种东西,查查书就知道了。

楼主:
不是懒,手头没书啊!

网友A:
没有书也没关系

两次积分,现推导公式也来得及。
第一次沿圆周积分,第二次沿半径积分。因为是均匀的,厚度只要乘法就够了。
需要知道密度。

楼主:
老大,帮俺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