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孝高手,为什么跟mega8配置了熔丝后就编不进程呢?

楼主(2007-01-29):
因为是刚学avr单片机,所以还有好多不懂,当我在ISP下载软中跟mega8配置了熔丝后就编不进程了呢,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熔了丝了以后内部,rc振荡器就不能用了呢?谢谢了!!!

网友A:
可能配置错了

如果配置成了外部晶振,则外面要加相应晶振,如果禁了ISP功能,那只能用并行编程器了

网友B:
您修改了那些配置?

总该列出来,如果修改了时钟,则修改后要提供相应的时钟(或者内部或者外部),如果把RST功能变成IO了或者关闭了ISPEn功能,只能通过高压并行编程器改回来,

楼主:
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B:
从设置看

你选择了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频率范围在3-8MHz之间,推荐电容12-22pF,你可以接入一个晶体和20pF左右的电容,然后修改回来就可以了,建议设置熔丝采用导航模式,容易理解。

楼主:
可不可以接比8M高的外部晶振呢?

我找了些有关熔丝的资料看了下,好像说选中表示0,不先中表示1,那岂不是成了
接外部时钟了?

网友C:
_

他现在这个配置是外接时钟的, 你找个有源晶振接上去吧.

楼主:
用这个电路可不可以做为外部时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