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1與24C02除了容量有什么區別,可以替換用嗎?

楼主(2007-01-2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2402代替2401

网友B:
是啊这个都要上21IC吗?学徒啊

网友C:
不过需要注意

他们的页模式不同,01是四个字节,02是八个字节(01A也是八个字节),
写入的时间01最大为10ms,02最大为5ms,程序中如果有关于此处的操作请注意,所以24C02可以替换24C01,反过来则要看具体的情况
该问题数据手册又说明可以详细查看。

还有尽管搂主问题简单,也许不该问,因为看数据手册会知道,不过楼上的用词不妥,呵呵希望不是多舌。

楼主:
RE:

是不是這樣?
;24C01    1Page * 32rows * 4bytes  * 8 bit = 128bytes = 1kbits
;24C02    1Page * 32rows * 8bytes  * 8 bit = 256bytes = 2kbits
;24C04    2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512bytes = 4kbits
;24C08    4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1024bytes = 8kbits
;24C16    8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2048bytes = 16kbits

因為24C01是每行4個字節,例如從0x02開始連續寫12個字節,就是
          0x02 0x03        向0x03地址寫完后換行
0x04 0x05 0x06 0x07        向0x07地址寫完后換行
0x08 0x09 0x0a 0x0b        向0x0b地址寫完后換行
0x0c 0x0d

楼主:
為什么我查的資料01也是8個字節?

PAGE WRITE
The IS24CXX is capable of page-WRITE (8-byte for 24C01/
02 and 16-byte for 24C04/08/16) operation. A page-WRITE
is initia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a byte write, but instead
of terminating the internal write cycle after the first data word
is transferred, the master device can transmit up to N more
bytes (N=7 for 24C01/02 and N=15 for 24C04/08/16). After
the receipt of each data word, the IS24CXX responds
immediately with an ACKnowledge on SDA line, and the
three lower (24C01/24C02) or four lower (24C04/24C08/
24C16) order data word address bits are internally
incremented by one, while the higher order bits of the data
word address remain constant. If the master device should
transmit more than N+1 (N=7 for 24C01/02 and N=15 for
24C04/08/16) words, prior to issuing the STOP condition,
the address counter will “roll over,” and the previously
written data will be overwritten. Once all N+1 (N=7 for
24C01/02 and N=15 for 24C04/08/16) bytes are received
and the STOP condition has been sent by the Master, the
internal programming cycle begins. At this point, all received
data is written to the IS24CXX in a single write cycle. All
inputs are disabled unti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l WRITE
cycle.

以上的規格說24C01和24C02都是 0x07
雖然我取 0x03也行,但程序要進行換行,運行的時間比0x07長了點

EEPROM_24C01        EQU    0x03        ;4 bytes row structrue
EEPROM_24C01A        EQU    0x07        ;8 bytes row structrue
EEPROM_24C02        EQU    0x07        ;8 bytes row structrue
EEPROM_24C04        EQU    0x0f        ;16 bytes row structrue
EEPROM_24C08        EQU    0x0f        ;16 bytes row structrue
EEPROM_24C16        EQU    0x0f        ;16 bytes row structrue

;=========================================================================================
;                EEPROMWrite
;=========================================================================================
EEPROMWrite:
        ldi        zI2CRepeat        ,I2CFAILTIMES&0fh
?DeviceNoStabile:
        ldi        zI2CAck            ,00h
        sbim        zI2CRepeat        ,01h
        baz        Exit_EEPROMWrite
        andim        SDA_PINCR        ,SDA^0x0f  ;check bus
        andim        SCL_PINCR        ,SCL^0x0f
        nop
        nop
        nop
        lda        SDA_PIN            ,0
        sta        zI2CAck            ,0
        andim        zI2CAck            ,SDA
        baz        ?DeviceIsBusy                ;ready if sda pull high
        lda        SCL_PIN            ,0
        sta        zI2CAck            ,0
        andim        zI2CAck            ,SCL
    if SCL_PULL==SCL_PULLUP_TO_VDD
        bnz        ?DeviceIsReady               ;if scl pull high
    else
        baz        ?DeviceIsReady               ;if scl pull down
    endif
?DeviceIsBusy:
        call        IICStop
        call        Delay10ms
        jmp        ?DeviceNoStabile
?DeviceIsReady:
?EEPROMWriteOneByte:
        call        IICInit
        ;*** clear writeProtect
    //    andim        WP_PIN            ,WP^0x0f
        call        IICStart                ;start
        orim        zI2CDevAddr        ,DEV_WRITE    ;write device addr
        sta        zI2CByteData+0        ,0
        ldi        zI2CByteData+1        ,DEV_COMMAND
        call        IICWriteByte
        baz        $+2
        jmp        ?DeviceIsBusy
        lda        zI2CByteAddr+0        ,0        ;write byte addr
        sta        zI2CByteData+0        ,0
        lda        zI2CByteAddr+1        ,0
        sta        zI2CByteData+1        ,0
        call        IICWriteByte
        baz        $+2
        jmp        ?DeviceIsBusy
?WriteUserData:
        lda        zI2CDPL            ,0        ;prt->currentRAM
        sta        rzDPL            ,0
        lda        zI2CDPM            ,0
        sta        rzDPM            ,0
        lda        zI2CDPH            ,0
        sta        rzDPH            ,0
        lda        rzINX            ,0
        sta        zI2CByteData+0        ,0
        adim        rzDPL            ,01h
        eor        rzDPL            ,0
        adcm        rzDPM            ,0
        lda        rzINX            ,0
        sta        zI2CByteData+1        ,0
        call        IICWriteByte                ;write one byte
        baz        ?successWrite
        jmp        ?DeviceIsBusy
?successWrite:                                ;if success,then
        sbim        zI2CCounter        ,01h        ;counter--
        baz        ?Finish_WriteEEPROM            ;exit if counter=0
?syncUser:
        adim        zI2CDPL            ,0x02        ;nextRAM <- ptr
        eor        zI2CDPL            ,0
        adcm        zI2CDPM            ,0
?syncDevice:
        adim        zI2CByteAddr+0        ,0x01
        eor        zI2CByteAddr+0        ,0
        adcm        zI2CByteAddr+1        ,0
        or        zI2CByteAddr+0        ,0
        baz        ?writeNextPage
        ;shift row meet 24C01 data structrue
        ldi        zWk0            ,EEPROM_24C01
        and        zI2CByteAddr+0        ,0
        baz        ?writeNextRow
    ?writeCurrentRow:
        jmp        ?WriteUserData
    ?writeNextPage:
        adim        zI2CDevAddr        ,0x02
    ?writeNextRow:
        andim        zI2CDevAddr        ,1110b
        call        IICStop
        call        Delay10ms                ;continue to
        jmp        EEPROMWrite                ;write next page
?Finish_WriteEEPROM:
        call        IICStop
        call        Delay10ms
        ldi        zI2CAck            ,01h        ;mark success flag
Exit_EEPROMWrite:
        ;*** set writeProtect
    //    orim        WP_PIN            ,WP
        lda        zI2CAck            ,0
        rtni                                ;to disable writing

网友D:
不一定

不是每个公司的ic都可以互换,主要是上面那位大哥所说的分页不同

网友C:
我说的芯片型号是ATMEL公司生产的

分别是:AT24C01/AT24C02,
如果是AT24C01A则和AT24C02页模式相同,如需请提供芯片的生产厂商和具体型号

楼主:
是啊,每個公司都不太一樣,終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