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1W,尺寸14mm*20mm的表贴芯片,需不需要采取散热措施?

楼主(2007-01-30):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手册中的片内热阻和封装热阻计算温升

塑封的话估计可以把手指烫出泡了...

网友B:
看具体情况

网友C:
这种封装的芯片应该不需要散热

网友D:
靠引脚散热吧,片下增加一些大的过孔。

网友E:
那个1W是不是手册里给出的最大功耗?

如果是,还是先算一下实际功耗吧……

这样的芯片一般不需要加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