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7-01-30):
我用的一款6.4"TFT 液晶显示屏是台湾元太的,经常出现问题(不亮了,内部器件坏了),不知道大家用的液晶显示屏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逆变器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真没办法。

   大家说说你们的液晶和逆变器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A:
PVI的屏应该是不错的吧

即使不亮也不一定是PANEL的问题呀,看看INVERTER以及DRIVER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具体一点,或联系我,我对TFT LCD驱动比较熟悉

有一些公司的相应驱动程序

楼主:
TO highway:

TO highway:
    我只是集成而已,我用一块PC104的板子(跑windows ce),直接连到TFT LCD,电源是220~接开关电源成12V,再由一个电源模块转5V,自己的一块数据处理板,通过串口发送到PC104,
    呜>>> 查了5个月,没有发现电路的问题,只能判LCD质量不好.

    其实,我在实验室也没有发生坏的,但为什么产品一出去就坏了(20坏了5块)
.
   原因查不出来啊,老板天天抓着我

哭....

网友C:
从电源和外部接口等入手试试看

实验室里的电源一般是很稳定的,但是使用现场就会有很大的波动,因此电源的钳位和保护一定要做到位。
外部接口是否做了很好的隔离,如果两个地之间有很大的压差,这个电压就可能通过电源形成一个回路,损坏某些对电压波动比较敏感的器件。

网友B:
如果是PC104的话,那你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楼上说的也不错

PVI的在工业现场应该不会有问题,具体你可联系我,再分析下

网友D:
呜呜,大家再帮忙看看

其中:
   其中所有的地(大地,5V地,12V地)都连接在一起了。
   连接途径是:
    220V 大地--开关电源外壳--液晶外壳--液晶信号地--5V地(也就是104PC上的地,通过数据线)--RS232的地--12V的地
    “开关电源外壳”和“液晶外壳”是由机箱内部的金属件相连的。
   “液晶外壳”和“液晶信号地”由液晶本身连在一起的。(厂家说可以抗干扰)。

   大家看看,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2008-09-26):

大地 与 其它数字地不能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