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om口控制步进电机方案,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7-01-30):
想设计一步进电机控制实验,

软件可用VB设计 ,通过com串口控制一步进电机进行正反/加减速,电机可用单独电源(非com口取电)
现在是:
电机的控制电路必须用单片机或plc吗?
直接用相关数字电路可否控制?
怎样实现?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数字电路可以

用个555提供时时钟,用个4017就基本可以实现了
就是串口的通信有问题了

网友B:
最好用MCU控制实现

现在MCU这么便宜了,用它灵活性很好。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2楼,

通过串口和数字电路怎样实现?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MCU是少不了的,通过COM接口电路收到上位机命令。

MCU负责解释执行,执行的器件也得要,有专用的模块。

网友D:
最好加个MCU,我做过类似方案,也设计过驱动器

不过一般步进驱动都没有232接口,只有方向,脉冲,使能

网友E:
这样的方案和小孩切积木差不多

随便怎么弄都可以.但绝对不要妄想用COM口那几条信号线直接送给电动机的线圈.
其他细节一概略过.

网友F:
highway兄

   做过256以上细分的驱动没有?想与你交流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当时,考虑到不用单片机,是因为片子虽然便宜,但买个编程器,又不常用,太浪费了,而plc还是挺贵的.
才考虑是否可以不用单片机或plc .请硬件方面熟悉的大家指教,是否可行.

网友D:
单片机你可使用ISP的,使用AT89S51,零售在6元左右

楼主:
原由

现在电脑的硬盘,光/软驱;电脑外设如打印机等;一些仪器都有步进电机,也是通过电脑上的相关软件控制,
当然,复杂的多,

想从设计角度,深入了解相关原理.

网友G:
com口有3根rs232 output 线,

3个光偶 + 1片cd40106 + 1片cd40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