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单片机做过高压直流检测的吗?

楼主(2007-02-04):
(无正文)

楼主:
用AD转换做,能稳定吗?

网友A:
稳定不稳定

取决于你的输入分压电路,与单片机和AD关系不大。

楼主:
高压对片子有影响吗?

网友B:
得先加个同相跟随器。

也可以用仪表放大器来做……

不管怎样,噪声问题都会让你很恼火,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呵呵

楼主:
我昨天做实验被干掉了一块板子,原因太难查了,上万伏!

网友B:
上万伏说实在的还不算高,注意点安全间距就是了

电阻要足够大的,输入端要加保护,板子要干燥。

网友A:
干掉一块板子没什么,小命要紧

这么高的电压,首先学学绝缘性能。
绝缘性能最好的是固体或液体内部,当然是绝缘性能好的固体或液体。其次是气体,那就差多了,抗电强度低很多(但电流却极小,抗电强度和绝缘电阻两个概念分清楚)。最差的是固体的表面,例如电路板的表面,原因是可能吸附湿气或灰尘。所以安全性上有“爬电距离”这一说。

楼主:
maychang,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