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输出端电容作用

楼主(2007-02-05):
最近在看一个摄像头电路时,看到LDO芯片的输出用了0.1uF的电容并联使用,以前在GSM模块的电源电路中也发现如此用法,不知道具体的用途,哪位大虾可否指点一下下?为何不能用一个电容取而代之?

网友A:
所有的104都放在一起呢?还是分别放在芯片的旁边?

楼主:
估计是芯片滤波用

没有PCB,所以不知道是否是芯片滤波用途。估计是吧,可能不了解他的画图习惯,他把电容统一放在外面,而不是放在芯片电源引脚旁边,让菜鸟不易读懂。以前在GSM电源电路上看到的就不清楚是否也是这个用途了。

网友B:
那些是去藕电容

每个芯片用一个,在电路图上当然是画成很多并联在一起了。

网友C:
理论上一个芯片边上靠一个,

实际上得看具体情况.

网友D:
HAHA

对的,哈哈,和电容本身制作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