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并联使用问题

楼主(2007-02-05):
我使用贴片的三极管,但三极管的功率有限,我想并联几个同样型号的三极管来增加功率,不知道是否可行,有何影响?我实际叠加使用未发现问题,只是听老师傅说三极管每只参数都有些微差异,一致性不能做得那么好,所以最好不并联使用。不知道哪位兄弟知道相关的知识,不吝赐教!谢谢先!

网友A:
听老师的

网友B:
如果用做开关,可以考虑

网友C:
三极管确实不能简单并联

更换合适的型号即可。

网友D:
并联的后果。

绳子总是细的先断,如果电流分配不均,烧掉一个就会烧掉第二个。。。

网友E(2011-07-12):
找一个大功率的只要A和B一样C和D型号一样就行还有就是三个脚位置一样:D

网友F:
楼上各位、楼主老师说的有道理,但也不尽然。过去我们公司有台美国进口的随机振动台输出驱动部分就是用数十个金属封装三极管焊接在铜管(铜管通冷却水)上并联的。该振动设备超级贵。

其实,只要在发射极或源极串联电阻、在基极或门极串联电阻,注意防止‘木桶效应’,几十个三极管并联没问题。我实际做过30只功率MOS管并联用作线性稳压电源的调整管。工作良好。

有**说过多三极管并联,会增加功率放大器噪声,具体如何也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