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先生抽空帮看看吧,373还有点小问题,谢谢!!

楼主(2007-02-06):
AN, LED, PCB, pc
0口扩展接8个373,2口出片选,现在发现只要0口不是ffh,8个led输出一样的东西,不需要片选,急死啦,昨晚到2点都没搞定,现在眯着眼,好难受.

追加:马上贴pcb,最右一个还是现实8,其他的都对了,急坏了,天天到2点,知识有限,过年费就靠他了,谢谢chunyang先生!

网友A:
贴图出来

楼主:
a0-a7接g1-g8

a0-a7接g1-g8
只要数据一到就显示了,不需要片选

网友B:
G1-G8怎么接的?

网友C:
373在G为1时是直通的

你没看片选扩展那个373的输入全置为0,所以你只要对P0口操作就反应出来了

看一下373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另P0口要驱动那么多个TTL门,接个上接电阻会好些

网友D:
你的基本概念不对

373是锁存器,PIN11=1时,Q=D,PIN11=0时,Q锁存下降沿前的D,你要分别对所有373逐个操作,非操作的PIN11一定要置零,上电时先清一次。另外,不要用LS器件,而应用HC器件,同时P0口加上拉电阻,用LS无需加,但LS器件本身耗电很大,你用这么多,对电源及去藕的要求就不低了。

楼主:
谢chunyang先生

led和373在另一块板上,各处都加了电容的,实际用的是hc373,晚上回去试,谢谢chunyang先生!!
另外请问一下,我实际有12片373,片选也用373扩展行不行?

网友E:
搞不懂一个数码管的显示用得着这么多373吗?

网友D:
那不是“片选”而是“锁存”,二者的概念完全不同

锁存输出不要用373,时序你很难掌控,你可以用HC138等译码器做片选,然后通过或非逻辑选择有效的锁存端,这样用一根口线进行锁存操作即可,不过你这样的锁存式静态设计确实不妥,应采用动态扫描,线路简单功耗也低,当然难度会大些。

网友F:
你的G1~G6是怎么控制的?

373最关键的是时序和G1~G6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chunyang先生

昨晚显示了,按chunyang先生说的那样,是我datasheet没看明白
现在还有g6控制的那一味不对,显示8,请各位再帮帮忙,马上过年了,急啊!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各位指点下啊

网友G:
下次用最好改为74HC595,呵呵

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看看是不是和你送的一样。

楼主:
pcb

2位为通道显示,6位为计数器,现计数器个位即图中最右一位一直显示8,led和373都换过了,还不管用,vcc上电容也加了,请先生帮看下,谢谢!!

还有,373的1脚接高是不是高阻态?

网友D:
如果别的对,只有这一路不对,那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软件方面,对比其它路的程序检查;
二是硬件方面,检查包括元件、PCB、焊接等是否有误。

网友H:
等被炒吧.

网友I:
这年头,还有人用373呀?布线累不累呀?

   用573/574多好呀

网友J:
xyele说得对,应该尽量使用方便的芯片

我看这个电路应该使用ICL7218,真是1片顶8片

网友K:
板子太大,要做动态显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