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和2P4M是一样的晶闸管吗?

楼主(2007-02-06):
前两天一个老板给了我一块日本人的小板子,上面有个TO-92封装的管子,上面只有P4M和49两行字,确定不是三极管了,应该是晶闸管,可我只找到2P4M,而且2P4M都是TO-202封装的.

我想请教各位有见过这个管子的吗?是和2P4M一样的吗?
或者给我理论上分析一下他们的关系吧.

谢谢

贴在模拟技术板块没回复,不知道贴这里来能不能有所收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P4M这个东东

网友A:
你得查手册

或者进行参数分析,如所带负载的电压、电流等,可控硅只要注意电压、电流并且区别单向、双向即可,封装倒不是一定要一致。

楼主:
困难的是找不到手册

P4M的1脚和3脚单向导通,其余均不通,可是晶闸管不是应该都不通的吗?

网友B(2012-09-18):
今天我解剖一块板子,也发现有个类似的管子
P4M 26
TO-92封装
网上找不到资料

网友C:
2P4M能顶2个P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