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红外传输距离大于5m的,我的才2m多一点?

楼主(2007-02-06):
    我用的接收头是KSM603LM,发射管不知道型号,发射电路是通过5V->18欧姆->发射管->9013->地。应该说发射电流有100mA左右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近呢?
    大家一般用什么样的发射和接收管,发射电路还有什么好的改进呢(接收由于是一体接收,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好做)?

网友A:
确定:是否调制,载波频率是否准确

楼主:
确定这些都正确!

确定这些都正确!用示波器看过的!

网友B:
18R太大了

发射管的电阻用10R就够了,以前我都是用4R7的,还有就是9013的基极电阻应在1K至4.7K内,要是发射管没什么质量问题的话一般都可以达到10米左右,

楼主:
先谢谢了!

   真的是电阻太大了吗?一般情况下发射管和接收管是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吧!

“9013的基极电阻应在1K至4.7K内”,请问你是用什么驱动9013,只要9013工作在开关状态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一般是单片机I/O直接驱动的

软件编程的数据信号和38K载波信号通过I/O口输出,再串个1K的限流电阻去控制9013,数据和载波信号就被调制到红外发射管上面了。

网友C:
记得管子的头对头--〉<--.越直越好

网友D:
我晕……应该主要看接收电路的灵敏度。

我以前做过的红外报警器,发射端形式和1楼的一样,但是电阻是510欧姆的(当时唯恐电流大了会烧发射管),接收端加了一级交流放大。反射面如果是石灰墙壁,距离可以达到6米多(应该还没达到极限)。

楼主:
谢谢了!

    我也担心怕是由于接收头灵敏度引起的,我的是一体接收头!
    我也觉得我的发射管电流比较大了,再大会不会烧发射管,同时我的38K载频是1:1的占空比。

网友E:
接受的码判别也影响距离的

用MCU做码判别时候的方法,也会影响距离

网友F:
用电视遥控器试试

用电视遥控器试试,如果距离够大,说明你的发射电路没做好。如果也很近就是接收灵敏度不够了。

网友G:
做幵的

4.5V->100欧姆->发射管->8050->地都有4至5米。

网友H:
两个问题:发射功率,接受灵敏度

网友I:
买一个通用的电视遥控器,也就几块钱一个,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用示波器测发射管的波形。

一般电视的可以达到十多米的距离。

网友J:
接受段电源噪音?AGC电路限制了灵敏度

楼主:
电视的载频是38K吗?

    如果是我的发射没有做好,应该怎么做呢?更好的方案是什么呢?

网友K:
你的电路一定有问题

红外收发5-15M是轻而易举的事,除上面各位提到的,接收器也是有影响的,我用过深圳一家公司的接收器,同样的发射电路,距离相差1/3.我做过最长10M以上,你可以去找一下性能好的接收器

网友I:
电视的载频是38K的

电视的载频是38K的,占空比可以小些,但发射电流要大!建议你用8550三极管,你完全按照电视的做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很感谢1

   你说我的发射有问题,应该怎么改,除了改9013为8550外还需要其他的吗?

楼主:
还有接收头是不是用广脚的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