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器,是否阻值越低,其要求的额定功率越高

楼主(2007-02-07):
电阻器,是否阻值越低,其要求的额定功率越高!!!
如果是一个低阻值的电阻器接在一个固定电压的DC两端,那么相对于一个阻值高的电阻器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称这个低阻值的电阻器为高负载(相对低载而言)

网友A:
功率需要自行计算

和电压相关,定电压下,当然阻值越低负载越重了。

网友B:
楼主好像对“额定”功率的理解有误

额定功率是指在一定散热条件下,该电阻允许耗散的功率。

网友C:
没有这种说法。

额定功率是电阻器的一个参数,额定功率需要多大是由设计者决定的,而不是由电阻的阻值大小来决定的。

网友D(2008-11-18):
学习中

我刚来,前来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