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的用三极管驱动N-MOSFET的电路,是否可行?(图)

楼主(2007-02-07):
24V电机,R5、R6分压应该约9V,驱动STP60NF06L应足够。
不知前面Q1、Q2的用法是否正确?如何改进?
谢谢各位大虾!

注:图已经修改,见7楼。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好,把R7去掉还差不多,R8取样太大

而且你没有保护电路,另外尽量使用非日产光耦,如K1010,或FAIRCHILD的6N137等
请按签名联系,可提供成熟驱动电路

楼主:
多谢HIGHWAY提醒。

R8改1 OHM 3W。
R7好像还应该要。
关键是BC546B和BC556B的用法是否正确。

网友B:
Q1 Q2 多余,马达要加保护二极管

网友C:
这种电路,从R1上面扯一根线到G极就足够了,呵呵

awey说得对,电机上得加保护二极管

网友D:
楼上说得对,没有必要再加两级放大

网友E:
嘿嘿,这样也行?服了

建议你去看你在侃单片机发的同样的帖。

楼主:
只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我已经作了实验,可以!

网友F:
7楼,要把D1去掉

网友G:
为什么要加R7,R7有什么作用?

楼主:
我已经去掉了R7!

谢谢各位!

网友H(2009-09-13):
引用 网友F:

请问:D1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I:
D1不去掉,你的MOS管能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