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CPLD信号线之间还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07-02-07):
看到有一些板子上的ARM与CPLD之间的信号线用了上接电阻.这有必要吗?

楼主:
没有人问!

网友A:
个人见解

 对驱动能力有要求的可能有上拉电阻
一般对OC驱动使用到上拉电阻

网友B:
一般不需要

网友C:
re:

一般arm的i/o 是多功能引脚,刚上电时i/o还没被配置,处于悬空状态.
为了让cpld的输入端有个确定值,一般都要加上拉(下拉)电阻.

楼主:
那就是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