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07-02-07):
用隔离DC-DC模块,输入、输出共地与其不共地,两者对输出电压的性能有什么影响?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C:
怎么会没有影响?

网友D:
当然无影响

但这样就不隔离了。

楼主:
干扰问题

那对其纹波系数会有影响吗

网友D:
也不会对品质造成影响

只是你这么用不明智,隔离型的比不隔离型的贵,而你生生将隔离型用成非隔离型的。

网友E:
输入的地上若有干扰应该对输出电压有影响吧

如果不是必须隔离,那就没必要用隔离的DC/DC了,不隔离的应该便宜一些,体积一般也能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