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滤波电路(有图)

楼主(2007-02-07):
请问大家图中是一个滤波电路吗?
截止频率如何计算?谢谢大家!

输入是TTL脉冲

网友A:
输入是PWM才对,呵呵

低通滤波器,具体公式记不起来了。你可以搜一下“滤波器计算器”。上面有图样和参数计算公式,还可以直接计算出结果。

网友B:
这是两级滤波

前一级是L1C1,二阶。后一级是R1R2C2,一阶。

网友C:
两级滤波,但不是简单的级联

后级对前级的特性会有牵连影响,具体特性需要列方程求解。

网友D:
很简单 先建立一个传递函数 再分析

网友E:
5楼的意思是

先假设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然后根据拉普拉斯变换建立传递函数,再反变换得出原函数即可画出频域的曲线,最后得出结论,不难的,拽的不对,可拍砖,呵呵。

网友F:
我的理解

可以根据电感和电容以及电阻的阻抗计算公式,列出分压公式计算出频率响应

网友G:
简单的推算。

正弦波的输入的信号,当输出VOUT衰减到0.707倍输入时候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