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L信号双向驱动芯片(100米),

楼主(2007-02-07):
求助TTL信号双向驱动芯片(100米),类似单片机的P口,是双向的!

网友A:
速度?

一般不太可能实现。类似的方案几乎都是用差分信号的(不考虑光纤)。

网友B:
用光纤最好

楼主:
速度约20KHz

速度约20KHz,次了芯片肯定是用的,我见过别人用过,但是没查到芯片型号

楼主:
速度约20KHz

速度约20KHz,此类芯片肯定是有的,我见过别人用过,但是没查到芯片型号

楼主:
光纤咋用啊

 光纤咋用啊!是不是还要光端机呀?哪成本就太高了!

楼主:
有哪位大侠说两句啊!

网友C:
可以使用max232芯片实现

楼主:
乱说,

8楼的乱说,MAX232可以吗?就是可以,232的可靠传输距离也只有10几20米

网友D:
ttl的20k/100米?如果不进行电平转换基本上不可能。

就算靠软件去纠错,你也必须解决长线带来的电平过冲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使用差分双绞线传输或者调制后传送。

网友E:
如果行的话,485总线不是下岗了?

楼主:
11楼的说得太绝对了

11楼的说得太绝对了,VGA(显示器)信号也是TLL的,现在使用硬件方式(直接TLL电平),也可以传输200、300米!

网友E:
楼上的,你算过100米20kHz信号延迟是多少?

网友F:
100米20kHz信号延迟???

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