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7-02-07):
  图中为一lED驱动电路,当用白灯*3个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用黄灯*4的时候,电源的输入电流为20多个MA,正常的时候白灯和黄灯都为62MA,当把电路的102P(C2)去掉的时候,一切正常,

 电路中的C2起什么作用呀 是不是不要它会影响电路的效录呀

  灯都是串联的 0.1W

  白灯的电压为3.2V 黄灯为2V  可以在不去掉C2的情况下,可以使黄灯和白灯的电流一样为62MA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7173955601.pdf

网友A:
延迟电感的充电……你分析一下D3导通和截止

的情况就知道了。
小功率的情况下似乎无所谓,输出功率稍大它似乎就不应该存在了,呵呵

楼主:
再请教呀....

   没有它,效录会变低吗

网友B:
怎么一个led驱动这么复杂啊?

哪位好心人能给简单讲解一下啊,让小弟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C:
LED应该恒流驱动

由于LED的伏安特性所定,采用的驱动至少应是限流式的,而禁忌电压直接驱动。

因此,
对于较高的电源电压时,应设计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对于较低的电源电压时,应选择专用LED恒流驱动电路(分立元件会使电路过于复杂)。

一般,
指示用灯,LED电流选用3~5mA;
照明用灯,LED电流宜选15~20mA。

楼主:
请教呀

C2的作用是什么呀  不要它有什么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