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子整流器要推动2个荧光灯,要用以下ABC的哪一种连接

楼主(2007-02-08):
一个电子整流器要推动2个荧光灯,要用以下ABC的哪一种连接?

网友A:
三种都不合理,最好用两套电路

网友B:
我试过

这三种方法都不行
两个灯管必须分别使用两个起辉的电容
需要把电子镇流器打开,找到线圈的输出端

网友C:
试过并联到上面行不

网友D:
这个问题有意思

好像电子镇流器并不需要起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