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实现 3.3v 5v 电平转换?

楼主(2007-02-08):
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实现 3.3v 5v 电平转换?
找到一个SN74ALVC164245,但是这个是16位的,我只要4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A:
速度?

若仅仅从3.3V转5V,使用74HCT逻辑芯片即可

楼主:
就是一个3.3V的器件的SPI口和5V MCU的SPI连接

就是一个3.3V的器件的SPI口和5V MCU的SPI连接

网友B:
74hc244

网友C:
你的情况直连就可以

只要5V侧MCU的IO不是强上拉就行,强上拉时串个1K电阻即可。

网友D:
VHVT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E:
74lvc07

网友F:
SN74ALVC164245

跟这个类似的片子还有有一位的,两位的,八位的

网友G:
给个三级管的,便宜

你那个是单向还是双向哦?此电路双向的不能用哦

网友H:
楼上太复杂了,用74HCT08加560欧电阻即可搞定.

网友I:
3V的输入口串个100~200欧的电阻就行了

你看看下载电缆的接口电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