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ICExplorer里面用的XILINX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2-08):
(无正文)

楼主:
仿真器报废了

里面有一只84PIN的xilinx芯片想拿它当学习用,但字体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它的型号,请问各位知道这芯片是什么型号?有这种型号仿真器的大虾们可以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如果该芯片是ISP的,可以用Xilinx的编程工具检出型号

否则知道型号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