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mputer00版主:你的.rar是怎么实现只对部分文件加密码的

楼主(2007-02-08):
我一直以为一个rar包若加了密码则所有文件打开都需要密码
而版主的.rar包中有的文件不需要密码就可打开,奇怪……
请教版主是如何实现的,指点一下?

网友A:
00回家了

网友B:
rar软件中可设置

楼主:
这会对压缩包内的全部文件加上密码

打开任何一个都需要密码,而00的可以让其中一个不要密码,其它的则需要密码

网友B:
你可这马左

1.先把要加密的打包并加密,例如
2.双点击这个加密文件 1.rar
3.把不加密文件,例如5.gif,7.gif,8.gif,用右键点住拖到这个打开的窗口里
4.再试着把带" * "的与不带" * "的文件拖出来,看有什马不同
ok.

网友C:
我是这样子弄的:

首先,把需要设置密码的文件压缩,在压缩的时候设置好密码。

压缩完成后,再把不需要设置密码的文件,直接用鼠标左键将其拖到刚刚那个.rar文件上,
当出现+号时,松开鼠标,就会添加进刚刚那个压缩包,并且是不需要密码就可以解压缩的。

这样可以把注释做成一个单独的文本文件放在里面,不需要密码也可以查看。

楼主:
原来是这么玩的,多谢两位指点啊

不过这样似乎不能用固实压缩包,有密码的那个一用固实就不行了。

感谢两位高手指点啊,00、tyw可都是坛上鼎鼎有名的人物,荣幸至极,春节愉快!